楼主(2006-12-02):
求助!
本人一个小项目有五个ET200M分站,四个站控制正常,其中一个站在没有输出执行时,通信正常;在有输出执行时,通信时断时续,固定时间间隔(ET200M上BF红灯忽闪一下)。而其上、下分站工作正常,本人更换此站所有的模块和通信连接器,故障依然。主站CPU315上的程序是以前的老程序,曾经运行正常,没有改动过......。请各位朋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xml123:  最快捷的方法, 是用 BT200诊断仪连接在 Profibus-DP网络, 观察信号波形与诊断信息! 假如没有 BT200诊断仪, 你能否把Profibus-DP网络波特率往下降个档次 (比如说, 1.5Mb/s---->500Kb/s, 在硬件配置里修改), 然后再保持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