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请教接触器互锁正反转电路如果两个启动按钮同时按下会发生什么事呢?图
如图,如果在电路断开的情况下同时按下SB1和SB2,此时KM1和KM2应该都会同时作吸合动作,而吸合后马上又会因为KM1和KM2的常闭辅助触头开路而松开。那么在同时按下SB1和SB2不放手的情况下,KM1和KM2是否会不停的吸合和松开呢?又或者是FU会因为相间短路而熔断呢?在下初学,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A:
不会。
同时,实际操作中总是有先后的,哪怕是你数着123,然后同时按下去。
谁先按下去,谁就占领了阵地,接触器吸合,辅助触点就把另一个给锁了,互锁嘛,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B:
你的图有问题,你将SB1的常闭触头串接到KM2的线圈上,将SB2的常闭触头串接到KM1的线圈上,你再同时按下SB1和SB2,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有问题,你将SB1的常闭触头串接到KM2的线圈上,将SB2的常闭触头串接到KM1的线圈上,你再同时按下SB1和SB2,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好办法!这样接的话,就不会出现同时按下时虽然是万中无一的KM1和KM2同时动作的现象了!谢谢!

网友C:
不会同时吸合的就说按扭是同时的接触器也不会同时吸合的它总会有先后的.2楼说的也很对但太麻烦我们一般是不用的楼主的图没问题你真的不担心的我们经常这样做

网友D:
同意2楼的

网友A:
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互锁才是真正的互锁,楼主的图一点都没有问题。

用按纽触点互锁的同学,考虑到接触器被烧死的情况了没有?

网友B:
也许是我表达不完整,按纽触点是在原图的基础上加上去的,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互锁并未去掉。

网友E:
正如2楼所说的那样,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跳跃的,只是一个抢先的问题!

““也许是我表达不完整,按纽触点是在原图的基础上加上去的,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互锁并未去掉。”“   小新zhang所说的是典型的接触器、按钮双闭锁回路,在互锁上加了一层保障,但也有它的弊端:
   首先,楼主的回路中如果KM1励磁,要想反转的话按下SB2没有反应,需要先按下SB3停止,然后再按SB2实现反转。
   而双闭锁回路中如果KM1励磁,按下SB2则切断了KM1回路,同时启动KM2回路,也就是说不经过停止的过程而可以直接反转,这对于转速较低的电动门可以,但对于转速稍高一些的就会产生很大的扭矩,从而使转子轴变形甚至断裂,因此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双闭锁回路。

网友B:
如果能加上一个时间继电器或速度开关(机械式、电子式都好)是不是更完善一点。

网友F:
你的电路有缺陷看看电工基础吧.总会有一个先吸合的

网友G:
2楼主的话有道理,但确实同时按下就会出现 "咣" 一声响,短路了.烧坏电器元件.

网友H:
会短路的      但你可以用双重连锁呀    那样就安全了

网友I:
肯定有先后的,因为两个接触器的灵敏度和励磁的大小不可能全部相同,差之丝毫就分出先后拉,不可能短路的。

网友J:
曾做过这样的实验.接触器互锁.(主回接通电源.用瓷制保险)但共接一个启动按钮.然后按下.多做几次.十有八九烧保险. 不信,接一个我说的电路试一试.注意电源不要"太有劲",多串几个十安左右的空开!!!!!!!!

网友K:
原则上应该选择机械互锁和电气互锁共同使用。这个图只是“正-停-反”,换成复合按钮就能变成“正-反-停”,这样不用停机就控制正反。

网友L:
用机械连锁的接触器 你尽情随便按

网友M:
支持二楼!
只会出现正转或反转!或因为没电而不转!嘿嘿

网友N:
我也同意2楼的,采用接触器联锁和按钮联锁,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正反转控制必须这么做才不损伤电器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