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各位好:想请教一个问题。本人做设备一直是用西门子PLC与丹佛斯变频器,现在想把丹佛斯换成其他的变频器,请问原来的西门子中的程序能不能用。用不用改?如果不能用可能会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一点,甚为感激!!!

网友A:
首先,看你跟变频器是怎么连接的,如果是用通迅方式就不同了,,如果是开关量的话就要看你变频器内部的的用法,和两种变频器的参数了

网友B:
同意二楼
既然换了变频器肯定有要变的东西
如果采用硬线连接,那么就将各个线换到新编频器的相应位置
如果采用通讯方式,那么就要使用不同的GSD文件,进行不同的参数设置
总之见神杀神,见魔降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