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2):
各位大虾,帮帮忙,我公司用的是欧姆龙c200h 已经用了十来年.经常出现输出触点无输出,PLC上有出错报警.关电源后打开又能正常运行.肯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电池是否有电?

楼主:
应该是有的吧!电池不足也会报警的呀!
每次出现这种现象都是在停机一二天后出现.空机运行,这种现在越来越少,几个小时后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B:
你那出错报警代码是什么?是不是I/O接触的问题啊.

楼主:
没有出错代码,输出没有.关电源打开后正常.

网友C:
有手编器的话出错时连上看一下,这样不好判断;

网友D:
换个存储器看看

网友E:
我的更搞笑,有的输出点就是无输出,是不是输出模块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