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的问题

楼主(2006-12-03):
我编了一个程序,就是用FX1S中保持用计数器C16来几加工数量,日加工量大概800个左右。数量达到后机器自动停止。部分程序是:
LD    X001
OR   Y000
ANI  C16
OUT Y000
LD    X002
OUT C16 K6000
LD   X003
RST C16
END

其中X001是启动开关,Y000是电动机,X002是记数传感器(一行程开关),X003是复位按钮,可是过了几天也不见自动停止。真是纳闷啊!请教高手指点啊!

网友A:
LD    X001
OR   Y000
ANI  C16
OUT Y000
LD    X002
OUT C16 K6000
LD  C16
RST C16
E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    X001
OR   Y000
ANI  C16
OUT Y000
LD    X002
OUT C16 K6000
LD  C16
RST C16
END
 LD X003
OR C16
RST C16

网友C:
还没到6000个
请继续等待

楼主:
日生产量达800多个,现在是多天过去了。不会没达到的。我怀疑是C16保持时间不能过夜,是不是这样啊?我曾经做过停电二十多分钟的实验,还是能够保持的。要不就是6000这个数字太多,PLC不接受?想想也不可能呀!谁能解释清楚吗?

楼主:
请高手指点啊,很急,没人用过三菱FX1S-10MR吗?

楼主:
PLC是用了快一年的,不过因为不存在电池问题,我想这没什么关系,请大家都来讨论讨论,真是谢谢!我今晚有检查了程序,还是没有发现问题。X002行程开关直接给C16提供记数脉冲。这也没什么问题啊。而C16常闭控制Y000,应该也不会有问题。我现在疑惑的是C16能保持一天或是更长的时间吗?

网友D:
那你可以用其它的一些方法输入脉冲信号来试PLC呀,比如用接近天关.或者改小C16再试.

楼主:
怎样把计数器值存到有EPROM的存储区去,用比较命令停止呢?

网友E:
你的程序里到底有没有。OR C16这条命令啊,如果有放在LD X3后面那就错了

网友E:
应该把LD X3 OR C16 RST C16,放在OUT Y0后面

楼主:
用接近开关也是一样的,我想这个和普通微动开关是一样,关系不大的。有朋友提醒说用比较命令编程我还没试过,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D:
用电脑监视一下呀。什么都明白了吧?

网友F:
都没问题看看有没有Y0重复线圈输出

楼主:
哦,真郁闷!

楼主:
是不是用MOV C16 D200就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