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3):
请问什么软件可以监控西门子PLC内部运行的个变量啊,PCACCESS行吗,西门子应该有专门的软件吧,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所有的上位机软件都可以对PLC进行监控。

楼主:
pc access 可以和VB在一起控制S7-200吗,如果用VB控制S7-200,我需要读哪些协议啊,请高手指教,多谢了

网友A:
PC ACCESS只是一个用于200PLC的OPC服务器,用这个软件的话,VB只能和200做OPC通讯。

楼主:
那能告诉我用什么软件可以直接向控制PLC或者读什么资料可以知道怎么用VB和PLC通讯呢,多谢指教

网友B:
网上有很多组态软件都可以和西门子的PLC通讯!!比如力控,组态王deng

楼主:
我正在下载组态王进行试用的,如果好就会选择这个了,呵呵,谢谢指点

网友C(2007-01-07):
请问下:PcAccess的稳定性好不好,还有哪些好的OPC服务器可以和S7-200或S7-300连接!!?

楼主(2007-03-06):
稳定性好,就是贵

网友D:
可以用自己编写的PPI协议开发上位机软件监控  S7-200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