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缆

楼主(2006-12-03):
求助PLC高手,三菱PLC(FX2N-80MR)与电脑连接的专用线电缆那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A:
代理商那里

网友B:
电脑有COM口的话买SC-09;
没有COM口的话用USB-SC09(价格贵些);

网友C:
一般卖PLC就有编程电缆卖.如果你愿意自己制作的话,可以在网上搜索这方面的贴子.你所需要的电缆价格大约在50元左右,价格贵一点的要好一些.

网友D:
我的32块钱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