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4):
请问各位前辈:
     普通电机能否在低频下工作?

网友A:
发热,低频下电机散热风扇也慢。

楼主:
如果是这样可以不可以?
10Hz--30Hz-10Hz4秒间隔2秒后10Hz--50Hz--10Hz5秒间隔10秒 间隔时间在10Hz运行
如此循环
可以用普通电动机吗?

网友B:
增加散热风扇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加散热风扇即可.
支持!我已经这样做了,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末发现过异常情况!

楼主:
电机是15kw左右的
连续8小时工作
10Hz--30Hz-10Hz过程为4秒和5秒  其他时间一直在10Hz运行
保证不能烧坏电动机吗?绝缘等级应该选多大的?

楼主:
一个循环为20秒多一点

网友D:
得看你是什么负载类. 我们的离心风机就是常时间在10HZ运行的很平稳,没发热..

楼主:
振动机械

网友E:
只要电机的温升不高,随便你怎么玩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外加风扇.

网友F:
保持在10HZ以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只要自然散热没问题 就不用加风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只要电机的温升不高,随便你怎么玩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外加风扇.

支持。我单位N台设备都用普通电机,7、8年了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I:
干吧,没问题的.

网友J:
电动机温度别超过75度就行,否则有糊味就烦了

网友K(2007-01-19):
绝缘等级是F级的吗?
如果是F级的话温度就可以保持在100度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样对电动机有一定损害,只要不超过100度以上就可以
主要你要把电机的绝缘等级搞清楚,来判断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