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6-12-04):
普通电机能否在低频下工作?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们厂的380V、6KV的普通电机都有后加变频器的。转速会较工频慢一些

楼主:
我在10Hz左右哦

网友A:
太低了,频率过低,就要求增加磁通,磁通过大就会导致铁损增加,引起发热;此外,转速过低则电机风扇起不到较好的冷却效果,一般频率较低时都配置独立的风扇。

网友B:
在10hz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会造成电机烧掉

网友C:
不能!最好用变频电机,因为变频电机的材料设计上比普通电机耐热性好,普通电机如果改变频率用不了多久就会因发热而烧毁!

网友D:
熱死了!加個減速機!減速比自己算一下;如何最通用。

楼主:
有时候是10Hz有时候是50Hz啊
电机15KW左右
一个循环20秒多一点
10Hz工作时间估计在14秒左右
连续工作时间为8个小时/天
是砌块机上模箱振动用的
公司为追求低成本想用普通电机。我觉得不可行。但是有的老师傅见过别人的机器用的是普通电机
我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