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

楼主(2006-12-04):
谁有西门子TP170A触摸屏与电脑连接数据线的制作

小弟急需

网友A:
1. 手工制作TP170A与电脑的通讯线:

PC (COM)                        TP170A (串行口)
2 ----------------------------------- 3
3 ----------------------------------- 2
8 ----------------------------------- 7
7 ----------------------------------- 8
4 ----------------------------------- 6
5 ----------------------------------- 5
6 ----------------------------------- 4

2. TP170A与电脑的通讯线也可以利用MPI电缆, 即把 MPI适配器拔掉, 只用余下的电缆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l老师介绍,我按照你介绍的方法制作一条TP170A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后发现只能向触摸屏下载程序,不能向电脑上载程序,不知问题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