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04):
触摸屏里的开关地址怎么定?不是任意的吧?触摸屏里的报警显示是不是由PLC的梯形图控制的?

网友A:
开关地址由PLC定义 一般比如我习惯M300到M400全是触摸屏开关量
报警在PLC编程 但是要在触摸屏中定义显示地址和形式

网友B:
触摸屏的软元件设置范围与所相连的PLC型号相一致的,其实触摸屏是PLC的脸面,为了使用更直观而设计的,它所反映的软元件变化都是由PLC程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