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4):
安川616P5变频器常出现低压故障.空载也出现.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07-03-11):
电容失效

网友B:
变频器电容有效寿命为10年左右,到期就得更换。

如果环境温度降低10度,电容寿命可提高一倍。

网友C:
内部接触器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D:
一般是接触器和电阻的问题

网友E(2007-12-09):
内部接触器不良

网友F:
电解电容可能容量降低,还有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可能闭合不好!功率大小会有所区别,小功率-电容和继电器触点不好!如果限流电阻坏通电就报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