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4):
量电阻能量出来吗?

网友A:
量4~20毫安输出信号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4~20毫安输出信号有没有

网友C:
只能看输出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D:
用标准校正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没有条件上电呢?

网友E:
没有上电不能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