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传感器使用问题!

楼主(2006-12-04):
问个问题: 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气体的压力,其中工作温度是指环境温度还是指气体温度?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温度
存放温度 应该是储存和工作的的放置地点的环境温度吧?

网友B:
提供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选型资料,
请联系hlgk@163.com

楼主:
恩 明白了! Thank you!

网友B:
我认为是环境温度.因为一般在安装压力变送器时,都会安装一个缓冲冷却的环型管,这样,与变送器接触的气体温度实际上与环境温度相差无几.假如认为是气体温度,那么不是就不能测量高温的气体压力了吗?因此,工作温度应该指环境温度.

网友C:
所测气体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