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分着急

楼主(2006-12-04):
今天我们单位试空调(电锅炉的),我们单位的变压器是630KVA的,平时不开空调功率能达到220KV,今天开了以后达到了610KV,领导问我行不行,我说不行最多600KV,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前辈告诉我630KVA的变压器到底最高能载多少千瓦.(我们单位以照明为主,电机不多.功率因数到底以多少为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们单位试空调(电锅炉的),我们单位的变压器是630KVA的,平时不开空调功率能达到220KV,今天开了以后达到了610KV,领导问我行不行,我说不行最多600KV,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前辈告诉我630KVA的变压器到底最高能载多少千瓦.(我们单位以照明为主,电机不多.功率因数到底以多少为益.
630KVA的变压器最高能载当然只有630kva了,考虑变压器的温度和效率,一般配变负荷在60%最经济。

网友B:
你们的变压器低压侧的开关大概是1200A吧?630KV.A的变压器最大负载大概是430KW左右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630KVA的完全能开到630KW(在功率因素0.9以上),因为关键在于负载电流的大小,一般630KVA的变压器在负荷为900A以下时可以24小时连续运转。

网友D:
功率因数等于1的情况下,1KVA=1KW,变压器最好是满负荷或略微超负荷运行.

网友E:
看看油温,上层油温不超过80℃,可放心使用。

网友F:
同意6楼

网友G:
一般大型电机较多的情况下,考虑到电机启动瞬间大电流的影响,变压器留有一定裕度,但像你所说照明为主,电机不多,功率因数接近1,610KW应该没问题,具体还要看电机所占比例

网友H:
照明为主,电机不多,功率因数接近1,610KW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