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如何接线

楼主(2006-12-04):
刚开始学习,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别见笑.
       PID控制时,反馈电压信号,如何接线,电位器还有用吗?如何设置?如果是电流信号呢?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呀?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有点可笑,不值得回答。我是初学,请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怎么接线,希望那位高手赞助以下好吗?

网友B:
需要说清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C:
找本使用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2007-01-03):
PID控制的反馈电压,从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的辅助输入(AUX)接入,电位器用否?取决于你的设定。

网友E:
PID控制还需要输入设定值,请问在变频器里怎么设定这个设定值?

网友F:
我也不懂啊,不好意思,我也是个初学者

网友G:
不同的变频器是不一样的,有的甚至没有。

网友H:
PID调节应用于什么负载,首先确定PID调节的的反馈信号,然后根据使用变频器的品牌和型号说明书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I:
读懂变频器说明书就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