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4):
在石灰消化器工艺里,要求生石灰和水以2:1的比例进入搅拌器.设备配置为由变频给料机调节给石灰量的大小.而在给料机后配连续电子秤,输出一个连续的模拟信号0-5V.水路上由有模拟量输出的流量计与模拟量决定开度的电动调节阀.我想用电子秤的信号来确定电动调节阀的开度以确保水的流量与石灰石成1:2的比例.
我用的PLC是S7-200.麻烦大家给我这程序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在加水方面你可以用电子称,不过要分细加水,和粗加水,用两个电磁阀控制,两个都打开是精加水,在加的差不多时,关闭一个,等到加水到设定值时再关闭一个,我们 厂的混砂机就是这样设计的!只是提个建议!具体要根据你的用途来设计!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我用的是连续反应.料不停的进出,用电子秤来计量水量恐怕不行.我秤石灰的是螺旋电子秤.是连续计量的.

网友B:
以石灰流量乘上比例作为水流量的设定值,再控制调节阀开度让水流量等于设定值即可.

楼主:
以石灰流量乘上比例作为水流量的设定值,再控制调节阀开度让水流量等于设定值即可.

呵谢谢!不过这样精度会好吗?我在想以石灰流量乘上比例作为水流量的设定值送给调节阀后,再用流量计实际测得的输出模拟信号电流与设定值比较后再给调节阀修正后的开度信号.
只不知这个程序用S7-200该如何编?

网友C:
如果用S7-300就容易了,直接调用系统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石灰流量乘上比例作为水流量的设定值,再控制调节阀开度让水流量等于设定值即可.

呵谢谢!不过这样精度会好吗?我在想以石灰流量乘上比例作为水流量的设定值送给调节阀后,再用流量计实际测得的输出模拟信号电流与设定值比较后再给调节阀修正后的开度信号.
只不知这个程序用S7-200该如何编?
用逐步逼近的办法,预先输出一个值,根据反馈逐步调整输出值,直到设定与反馈一致.别用PID,很难整定..类似的配料我用这个方法得到很好解决.

楼主:
如果用S7-300就容易了,直接调用系统功能就可以了!
呵谢谢!能说的祥细点吗?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