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4):
一台风柜电机30KW,采用爱默生变频器,近发现电流有些偏大,经检查发现烧了一相保险丝,更换后电流一样偏大,测量各相电压正常,但发现一相电流为0.其余两相为64A,经过检查,由开关至变频器的输入端的各个点的一相电流为0,其余两相为64A,但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三相电流为50A,电机运行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请各师父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整流电路有问题

网友B:
6只整流有一相断路,将整流拆下应能量出

网友C:
很简单啊,三相整流输入侧进线缺相,
使变频器整流后的电压降低,
但逆变部分仍能通过晶闸管的通断逆变产生三相交流电,
由于功率恒定原则,
进线侧只有两相,
那电相的电流当然会大一点啊,
查进线侧即可.

网友D:
整流模块有一相断路,将整流拆下应能量出

网友E: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各位,我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