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容器测液位

楼主(2006-12-04):
用双室平衡容器测密闭容器的液位是专家认定的,但在我们厂用作测锅炉汽包水位时却是偏差很大(配相应量程的差压变送器)
变送器与数显表的显示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水位,保证了正压室满水也不行,很是让人不解,各位好汉过路时望参谋参谋!!多谢则个!!

网友A:
互相学习,互相探讨。
如你所说双室平衡容器和差压变送器配套测量锅炉水位是专家认定的,也是一个很成型的系统设计。
如果单从平衡容器来谈误差,是由于双室内的水受温度影响密度发生变化而产生误差。这个误差只能经计算得出后进行修正。
能说明一下你说的不是“真实水位”是和什么测量设备进行比较得来的吗,这样也可以进行探讨。

楼主:
我所说的"真实水位"是指在双室平衡容器旁边安装有一个玻璃管水位计,今天我们用一根塑料管灌上满量程的水柱后,重新校验了变送器,测得的水位要比玻璃管水位计中水位高80MM.

网友A:
在差压变送器经校验达到标准的情况下,用锅炉玻璃管水位计来衡量变送器的水位测量是否准确,这是现场仪表维修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较直观.但要注意的是,用这种方法,要在玻璃管水位计和平衡容器的安装符合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行的通,因为玻璃管水位计和平衡容器在安装时,它们的中心线必须在一个水平线上,也就是玻璃管水位计量程的50%这个点和平衡容器量程的50%的这个点在一个水平线上,如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有高有低就要造成读数误差,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另外还要注意,
1、差压变送器达到正常运行状态,必须保证平衡容器正室满水,为了使正室快速达到满水,最好在平衡容器的上端和锅炉上水管,用无缝管和阀门相连接。利用锅炉上水向平衡容器快速注水。如果没有连接,正室的水只能靠蒸汽的冷凝达到正常,假如,在差压变送器正、负容室无水的情况下,打开平衡阀向正、负容室注水以及排污和放风,(或在操作平衡阀时使平衡容器的双室水位平衡)使已经满水的正室水位下降,要达到满水需要很常时间,才能达到正常。在没有达到正常的情况下变送器的输出也不是真实水位。
2、要注意平衡容器接头、平衡阀各阀门接头和变送器接头无泄露。

看到用塑料管校验变送器,我想你用的变送器应该是负迁移的,如果是负迁移,单在负容室加压力信号看变送器是否达到要求是不行的,因为,在校验负迁移的变送器时,首先要去掉迁移,在变送器的正容室无压力信号时调整零点、加满量程压力信号调整满度,经多次调整零点、满度达到要求,线性也达到要求后,加入迁移,在负容室加入压力信号看零点、满度和线性,达到正常要求,才能确认变送器处于完好状态。

楼主:
哇,你所说的很有见地,很专业。
     我们厂的平衡容器和玻璃管水位计的中心线是一致的,总高度是600MM,并且在读取水位时,水位量程为-300~+300。
     平衡容器的顶部有一个丝堵,如正压室没有满水时,可拧开丝堵灌水。但测量值总是有偏差,难道是双室的介质密度和温度对测量有影响吗
     该差压变送器的量程是0~6000PA,我们是在正压室用塑料管施压的,用一只手提着塑料管的另一端,将与变送器水平的高度定为0MM,这样我们提高到600MM时,该变送器应反应出满量程,以此调校变送器。应与现实比较符合。

网友A:
如温度影响产生的误差,应该是变送器的输出低于玻璃管水位计的数值
能说明一下以下的参数吗
*平衡容器量程
*变送器量程(是电容式的变送器吗)
*变送器带迁移吗
*锅炉蒸发量是多少吨,额定压力是多少

网友B:
假如锅炉压力不是很高,这时蒸汽密度不至于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测量液位的精度.但当锅炉压力比较大时,应该引入汽包压力进行补偿,否则水位会有很大误差.

楼主:
平衡容器的量程:0-600MM
差压变送器的量程:0-6KPA,电容式,数字变送器
没有迁移,数显表的量程是-300~+300MM
锅炉蒸发量:27吨/时,汽包压力在4PA左右

网友A:
互相学习,互相探讨。
依据平衡容器的工作原理,用平衡容器和差压变送器来测量锅炉汽包水位,应该使用负迁移的差压变送器.
回帖说变送器没有迁移,请说明一下;
1、平衡容器的正室、负室和变送器的正、负容室是怎样对应连接的
2、玻璃管水位计的水位显示在0、60、120、180、240、300、360、420、480、540、600、mm(如锅炉在运行请说明在180、240、300、360、420mm)时,变送器的输出值是多少,数显表的显示值是多少.

楼主:
平衡容器的正室接变送器的正容室,4mA对应是0 KPa,满水位;20mA对应600kpa,零水位.
我们将数显表和DCS设置了反量程.即4mA是+300mm,20mA是-300mm.
如果用了负迁移的变送器量程是-6kpa~0吗,然后平衡容器的正压室接变送器的正压室吗?
     最近水位在零点迁移后逐渐正常,(炉温低时变送出的水位比玻璃管水位计要高水70mm,我们将变送器的零位负迁700pa)各阶段的水位没有记录过,你是要看变送器的输出是不是线性吗?
     我留心看一下.

网友C:
平衡容器测液位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有负迁移 量程的计算不能出现错误 三个密度:热水密度 冷水密度 蒸汽密度 都要计算进去 并且 这种方法测液位必须是在工作状况下会有正确的指示 压力低或高于标准压力 都会产生误差 刚安装好的变送器 在锅炉没有工作时和玻璃管对不上 是正常的 对上了反到不正常了 液位变送器 指示当然是线性的了

平衡容器的正室接变送器的正容室,4mA对应是0 KPa,满水位;20mA对应600kpa,零水位.
我们将数显表和DCS设置了反量程.即4mA是+300mm,20mA是-300mm

这种方法根本就不对  不要说是平衡容器了 普通带压容器液位测量这种方法也不对

网友A:
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有误见谅。
看帖子,平衡容器和变送器的接法,变送器没进行迁移。
平衡容器和差压变送器配套测量锅炉汽包水位,如果变送器没有进行迁移,而且平衡容器的正室接到变送的正容室,平衡容器的负室接到差压变送器的负容室,按这种接法进行测量,玻璃管水位计和变送的输出、数显表三者的对应是:
锅炉水位在零水位(0mm),平衡容器正室满水静水柱压力直接作用在变送器的正容室上,变送器的输出为20mA, 数显表显示为300 mm。
锅炉水位在满水时(600mm),变送器的正、负容室压差为0,变送器的输出是4mA,数显表显示-300mm
以下是对应关系:
玻璃管水位计数值(mm) 0、60、120、180、240、300、360、420、480、540、600
差压变送器输出(mA)20 、18.4、16.8、15.2、13.6、12、10.4、8.8、7.2、5.6、4
数显表显示(mm)300、240、180、120、60、0 、-60、-120、-180、-240、-300

正确测量,应该对差压变送器进行负迁移.即-6kpa~0
接法为:平衡容器的正室接到差压变送器的负容室,平衡容器的负室接到差压变送器的正室。
按这种接法进行测量,玻璃管水位计和变送的输出、数显表三者的对应关系是:
锅炉水位在零水位(0mm),平衡容器正室满水静水柱压力直接作用在变送器的负容室上,变送器的输出为4mA, 数显表显示为-300 mm
锅炉水位在满水时(600mm),变送器的正、负容室压差为0,变送器的输出是20mA,数显表显示300 mm。
以下是对应关系:
玻璃管水位计数值(mm) 0、60、120、180、240、300、360、420、480、540、600
差压变送器输出(mA) 4、5.6、7.2、8.8、10.4、12、13.6、15.2、16.8、18.4、20
数显表显示(mm)-300、-240、-180 、-120、-60、0、60、120、180、240、300

网友C:
13楼的计算有误
600MM水柱压力不是6KPA  热水的密度肯定不是1  最主要的 你没有考虑600MM ”蒸汽柱“所产生的压力 也就是 当液位在最低时 正压室要受到两个压力 一个是汽包压力 一个是600MM蒸汽高度所产生的压力  负压室受到汽包压力 负压导压管冷水液柱压力 满液位时 正压受到 汽包压力 汽包内600MM热水产生的压力 负压室 受到汽包压力 负压导压管冷水水柱压力 依据以上数据 算出 量程和迁移量 才是正确的结果  需要预知的参数: 蒸汽密度 热水密度 冷水密度 汽包液位控制范围 这几个参数
一般的 600MM液位量程会在 4.7KPA左右 测量范围 --5.3KPA~--0.6KPA左右 迁移量 --5.3KPA

楼主:
13楼的测量是直接将测量值显示出来,我那样做却是需要在数显表和DCS的量程作调整,  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测量不准确。
     14楼的测量计算涉及到的参数有计算公式吗?如果有一定的公式可算可做个试验,把我们的变送器重做调整。
      我们厂的变送器最近测量比较稳定,比玻璃管水位计高20MM,我把变送器的零位和满程都负迁了0。16KPA;这样就可以和玻璃管水位计的水位相随上了

网友D:
耿直  太热闹了  给你们一个整杯茶   继续讨论  小弟伙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A:
看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有误见谅。
看帖很有启发,学习很多知识,谢谢啦。
列出变送器没有迁移和负迁移两种情况下,变送器的输出和玻璃水位计及数显表的对应关系.就是想说明:
1、平衡容器和变送器配套测量锅炉水位,应该使用负迁移的变送器,因为操作人员监视水位的高低,习惯于从低向高来读数.(从0向100%).用负迁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用负迁移,玻璃管水位计、变送器的输出、数显表的读数都是从低向高。即0~600 mm、4~20mA、-300~0~+300 mm(数显表4 mA对应-300,20mA对应+300)。这样完全适应了操作人员的习惯,在工程设计上也是这样设计的。
2、如果确定不下来是否迁移,分析测量不准确的原因将无从下手。
(在不考虑温度对平衡容器压差的影响)
如,玻璃管水位计的水位在300 mm,负迁移变送器输出为12 mA数显表显示0,没有迁移变送器,输出也为12 mA数显表显示0,没有区别
但玻璃管水位计水位在某一点上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玻璃管水位计水位在260 mm时,
1、负迁移变送器输出为10.4 mA数显表显示为-60mm,而没有进行迁移的变送器输出,13.6mA,数显表显示+60(4 mA对应-300,20mA对应+300),两种数据从实际测量来讲没有误差.但从读数上看,容易出现误解,认为有误差.
2、假如有迁移或无迁移的变送器输出都高于水位计30mm时,
玻璃管水位计水位在260 mm时,而负迁移变送器输出为11.2 mA数显表显示为-30mm,这时变送器输出误差一目了然,高于水位计30mm,而没有进行迁移的变送器输出是14.8 mA数显表显示+90 mm,这样的数据,用来判断误差多少是很麻烦的.

表中计算是在不考虑温度对平衡容器压差的影响而计算的,如果考虑蒸汽密度 、饱和水密度 、冷水密度,这几个参数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正如14楼所说。但用理论计量结果确定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必须保证锅炉的工况满足计算所用的数据,如果不能满足,有大的偏差,也将出现测量误差.
理论计量结果确定差压变送器的量程适合于,锅炉蒸汽压力比较恒定、锅炉外负荷变化很小、蒸汽流量比较稳定的工况。
如果锅炉外负荷、蒸汽流量变化很大,蒸汽压力随之变化很大(注意;饱和蒸汽压力和温度的关系),用计算来确定变送器的量程就不一定适合,只能采取压力补偿方式消除误差。

楼主:
说的有道理!

网友C:
以双室平衡容器为例计算如下
已知 汽包压力P1=3.8MP A汽=20kg/m3(蒸汽密度) A液=800kg/m3(汽包内热水的密度)A冷=950kg/m3(平衡容器内冷水密度)H1=0.6M(液位要控制的范围)g=9.8(这些参数以实际为准 为计算方便我随便编写的)

变送器的量程=H1*A液*g-H1*A汽*g=0.6*(800-20)*9.8=4233.6PA
当液位最低时 变送器正负压室受压分别为
P+=P1+H1*A汽*g=p1+0.6*20*9.8=p1+117.6pa
p_=P1+H1*A冷*g=p1+0.6*950*9.8=p1+5586pa
迁移量=P+ - P_=117.6-5586=-5468.4pa
仪表测量范围为: -5468.4~(-5468.4+4233.6)即-5468.4~-1234.8pa
校验仪表时 可以在负压室加压5468.4pa仪表输出4MA 负压室加压1234.8PA时 输出20MA。按上述数值校验好仪表,正确安装后,液位在0~600MM范围变化 变送器输出4~20MA对应
控制室仪表的标尺可以设定成0~600MM,也可以设定成-300~+300MM, 也可以直接用0~100%刻度
此时若工况达到正常状态 二次表和现场玻璃管液位计是完全对应的 不需要现场对仪表做任何改动
变送器肯定要安装在平衡容器的下方 这部分高度由于两个压室相同 计算时没有考虑
按以上计算 汽包压力的变化不会影响测量的精度 但压力和温度的改变 肯定会影响到水和蒸汽的密度 因而产生测量误差 所以 只有工况达到设计要求时 测量才是准确的 刚开始开车时 汽包内水和蒸汽与标准值相差很大 也就产生较大的误差
如果现场由于某些不明的原因 还是和玻璃管对不上 则只需调整迁移量 不要改变量程

网友C:
画了一个示意图,不知怎么上传,有需要的留邮箱索取

楼主:
那谢谢了,我的邮箱=yingfen306@chinaren.com.

网友E(2007-01-18):
20楼的师傅请发给我图纸:最近刚遇到类似情况,请赐教!YTL35221@163.COM

网友E:
双室平衡容器.取样管.引压管及差压变送器的不正确安装和保温会造成水位检测的误差.

网友F:
我需要shuai_20042000@yahoo.com.cn

网友G:
meas1983@163.com谢谢大佬

网友E:
山东某电厂,75吨锅炉汽包采用2只双室平衡容器投入使用后,2个水位光柱表水位显示同电接电水位计0MM比较,一个显示-152mm,另一个显示-23mm,误差太大.平衡容器的差压变送器根据理论换算为负迁移为-4.7~0MPa,误差依旧.

网友H:
讨论很精彩,可惜是我知识不够参加不了,只能在旁边学习了~!
harryzhou021@163.com
谢过先~!

网友E:
如果中国人1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 如果中国人6个月不买 日货
, 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 如果中国人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彻底瓦解,日本 还能
你如果是中国人,不用你上战场当炮灰, 你要做的事很简单,就是不 买
日货 我们没有时间和权力去采取政治行动, 我们只能作力所能及的事,拒买日货是我
们对付日本人的最好行动,不但简单而且有效. 每天上网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此这篇文
章贴到 可能的地方,只要上网,至少要贴上10次!!!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来和
我和许多爱国人士一起并肩战斗吧!一起投入到新的抗日运动中去! 请把此文贴到一切
可能的地方,你祖国母亲一定会为你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

网友I(2007-02-18):
其实校验过程中和实际使用中被测介质的密度是不同的。我们采用的透明管的里面的水的密度也和使用中不同。

楼主:
回复tczzy:

你这两个平衡容器如果在汽包的两头的话,汽包两头的实际水位可能就不是一致的。

网友J(2007-05-10):
请教一下:我们10t余热锅炉的汽包水位测量采用了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使用过程中测量值不稳,波动幅度很大。由于平衡容器和双色水位计同在一个测量点上取出,每当双色水位计排污、吹扫时,造成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系统失灵。这样安装符合规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