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4):
我最近二台同样型号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交换了驱动板,在换以前,一台是开机就显示F0022,另一台是输出缺二相(我用万用表测直流与输入的电阻是500欧,输出的电阻是450欧左右,三相都一样,检测出整流和逆变可能没有问题,有人说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我就另一台的驱动板换了,但换后通电开机显示"一一一一一",请问这是怎么会事,我现在该怎么办才能找到问题,处理好.
望各位高手都为小弟提

网友A:
请问这位兄弟知道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整流输出模块的型号吗?我有一台MM440变频器的模块被人拆走了,现在没法维修呀。
如果知道,还望告诉一声,在此先谢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这我就没注意了,你需要吗

我是在山西太原啊
你呢

网友A:
兄弟,我急需呀。这台MM440变频器是4.0KW的,输入电压380V,输出10.2A。
有知道的吗?
如果知道,还望告诉一声,在此先谢了。
我在广州。

楼主:
我的是18.5KW带的电机的变频
那没有那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