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4):
以前见过的都是把圆柱固定在金属体做的支架上,也没听说有什么不好,可现在领导硬要把金属架锯掉换个绝缘板,说可以抗干扰,不知有道理不。
我个人认为有没有误动作是接近开关本身的问题,和固定在什么上没关系。不知各位如何认为!

网友A:
接近开关的说明书对安装都有一定的要求,包括接近开关本身与周围金属物(上下左右前后)的距离规定等.一般来说只要按要求安装就没问题.在实践中确实发现.圆柱形接近的探查面离金属体做的支架越近,开关越容易动作.也可以说越易受干扰,有时被测金属离开了,指示灯还亮着.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楼主遇到过没有.下雨天室外安装的接近开关,有个别的自己导通的情况发生.当然绝对不是因为进水造成的,但拆回来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带接触器做实验接近开关动作正常.

网友B:
下雨天室外安装的接近开关,有个别的自己导通的情况发生----同感。建议你室外应用一定要做好防雨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雨天室外安装的接近开关,有个别的自己导通的情况发生----同感。建议你室外应用一定要做好防雨
大型露天设备,接近开关多地点安装且很分散.数量也不少.因工作流程及机械结构的原因,不可能安装防雨防水设施,甚至有的地点根本没办法安装防雨防水设施.只能硬挺,表情,如果接近开关安装支架用非金属做,或力争使金属支架的金属部分,离探测面尽量远,水的干扰确实能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