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06-12-04):
根据robertjml老师介绍制作TP170A与电脑的通讯线方法制作一条电缆与
电脑连接后发现只能向触摸屏下载程序,不能向电脑上载程序,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附连接图:2---------3
     3---------2
     8---------7
     7---------8
     4---------6
     5---------5
     6---------4

网友A:
要上载,需在下载选项中设置允许上载。

网友B:
在Protool/pro软件中, 在"文件"菜单栏, 点击进入"下载(D)"--->"选择(P)..."--->"设置下载"对话框--->在"执行上载"该选择框, 打上勾号. 然后, 上载就可以操作!

网友C:
建议在做线时加上外对外的防干扰的线.

网友D:
能下载说明线应当没有问题;
是软件使用的问题;

楼主:
可我的设置对话框里没有"执行上载"的选择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Protool/pro软件中, 在"文件"菜单栏, 点击进入"下载(D)"--->"选择(P)..."--->"设置下载"对话框--->在"执行上载"该选择框, 打上勾号. 然后, 上载就可以操作!
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