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4):
就是plc 24v输出 接到这种板子上  这种板子 在接到阀上(24v阀)
板子上每个点都带一个保险丝和led灯

网友A:
这块板子不用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呵呵;接电磁阀还是用的好;
这是一个继电器组;当PLC输出时,对应的继电器动作(有指示灯);

网友C:
可以减少plc内部继电器的损坏,可以根据要求自己设计定做的,不一定非要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