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灯问题

楼主(2006-12-04):
真奇怪
白天还算正常一到晚上7点以后我家的日光灯管就闪起来了
可以打亮一分多钟然后就灭了然后又亮这样不断循环
用的不是启辉器是整流器
灯管2头有点发黑但不是很黑
黑的也不多
外面房里的那个灯很正常请问是灯坐坏了还是整流器还是灯管麻烦各位大狭帮忙想一下谢谢了
如果说是灯管的问题那为什么白天可以用
天一黑就行
如果说是电压的问题为什么外面的灯很正常而且我这个房里的电脑用的一点问题没有
救急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最大可能:灯管老化,建议换灯管。
第二可能:启辉器性能不匹配,换个,或许会好,但主要还是由于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B:
灯管老化造成.正常的启辉电压勉强工作.电网电压降低时就会发生闪烁.

网友C:
灯管老化,但换个新启辉器应该还可以多用几天。

楼主:
今天晚上有是好的一点也不闪
真郁闷我也觉得是电压的问题但为什么别的灯都不闪呢
而且我这个灯比别的房的灯要亮一些大小都一样
为什么要亮一些呢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有是好的一点也不闪
真郁闷我也觉得是电压的问题但为什么别的灯都不闪呢
而且我这个灯比别的房的灯要亮一些大小都一样
为什么要亮一些呢不明白
我知道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的事了。

网友D:
灯管坏了/.

网友E:
灯管老化,建议换灯管。

网友F:
如果说得是电子镇流器的话,很多的原因是镇流器问题,我遇到过的

网友G:
最大的可能是  灯管老化,不应该是启动辉的问题 更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