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5):
单位所使用的为安川75KW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是按照选型手册计算确定,但制动单元先后出现IGBT短路.
开始时用的很好. 用了一年后在变频器的进线发生了短路(是人为的).发现制动单元IGBT烧断了.再以后就经常出现制动单元IGBT短路,已经烧了十几只了,制动单元工作正常.制动也不频繁.还每次都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坏的.从一个星期到两月不等!请专家解疑。

网友A(2007-04-03):
不知道你是如何更换制动单元硬件的?
当制动单元的IGBT坏时,你仅更换IGBT吗?
有没有更换制动单元控制板呢?
建议:更换IGBT时,控制板也一起更换! 因在第一次烧坏IGBT时,IGBT触发信号回路容易损坏!

网友B: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C:
IGBT改为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主接触器试一试。如果不报母线过压,说明电阻正常,没有接地,匝间短路。

网友C:
你换的IGBT功率是否匹配,散热条件如何?

网友D(2007-09-22):
你的制动单元是否匹配,适当的时候可以采用两个制动单元并联使用,一主一从.

网友E(2010-08-26):
制动单元

换个制动单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