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风之力

楼主(2006-12-05):
风之力:
        你好!有个问题请教!这是哪的故障?
       GP570-LG21触摸屏,从GP 到电脑传送程序的时候,总是在显示"握手 请稍等片刻"就这样不停下去,停止必须用传输中 的中止传输,要是关闭传输对话框再打开,还是"握手 请稍等片刻"这样不停下去,但是接收,发送功能可以再使用!!这不是GP 中不能上传装载信息的情况!!从电脑到GP 传送程序可以,这样可以排除数据线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往GP 中写程序的时候是正常的,假如设个密码,用软件也可以读出来!
        请指点!

            谢

网友A:
GP570L这个型号是很老的了;
现在已经停产;
看你的现象很有可能是屏主板上的某个芯片老化,导致不能上载程序;
如果你想学着用GP的话最好用现在主流的屏,比如说GP2000系列的;
如果你还是用GP570L的话,老是试着能不能上载程序的话很有可能造成主板其他芯片的损坏;
这样只能换主板了,而且现在这个屏已经停产,换主板的话也比较麻烦,如果没有PFC备件的话麻烦就更大了.

个人意见.

楼主:
风之力:

       你好!首先向您的回复表示感谢! 这确实是一块有故障的屏,只是用它来做一些实验,用主流的屏是不太现实的,基本在做程序的时候,那个装载信息都没有打钩!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吗?除了去PROFACE的总部!

网友A:
没有装载信息就是为了替客户保密程序;
有好的解决办法的话就不叫替客户保密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