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db的问题

楼主(2006-12-05):
各位
        我才开始学习step7,现在的项目要5台泵轮换,平时开4台,到达高水位关一台,再到低水位开一台,我想给每个泵编号,高水位时大号泵先停,低水位时小号泵先开,看了工控论坛的相关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32436  也想学习用指针,问题是好几天了,我也不会打开用db1.dbw100这种形式的字,想问一下,我建了db1块,需要在面设什么变量吗?还是在ob1里用opn打开db1,再使用。或者直接在ob1里使用db1。dbw100就可以呢? 我在字符表里是否能设一个变量,指向地址为db1.dbw100? 谢谢指教

网友A:
建了DB块后再在里面建立变量,地址DB1.DBW100已经指明了是DB1的了,所以不用再OPEN DB了。

网友B:
求各位大虾,西门子的数组的寻址怎样做谢谢
小弟刚刚进入西门子
以后请各位大哥照应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指针的话,就必须要用OPEN打开数据块
OPN DB1
L 100
SLD 3
LAR1
L MW0
T DBW[AR1,P#0.0]  //把MW0传送给了DB1.DBW100

网友D:
我对DB也是一窍不通..

网友C:
其实DB块不就是个存储区域吗,和其他的一样的。DB1.DBW0表示数据块DB1,DB表示数据是数据块地址,W表示是以字为单位,0表示从0字节开始。那么DB1.DBW0占用DB1.DBB0和DB1.DBB1两个字节。看看和M存储区域是不是一样啊!

网友D:
好像DB块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储区域吧?
我现在在看840D的PLC程序,这是一个TK6916的程序.OB1调用了FC2,FC2中第一句就是 L     DB7.DBW    0,不知道这个DB7.DBW0代表了什么意思.还请各位老大提示!

网友C:
DB7.DBW0就是表示DB7这个数据块里面的以字节0起始的一个字里面存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