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6-12-05):
小弟刚入门,不好意思:
    有一单相照明回路,其中有节能灯、白炽灯日光灯等,想知道其负荷,用钳表测其电流*电压,发现比它们额定功率总和小得多,后问些老师傅,说*根号3,试之果真如此,问原因说不知道,各位高手是否能帮忙解释一下。
     如果可以这样算,那以后布线在选线时是不是可以这样:总额定功率/电压/根号3作为电流选用电线呢?

楼主:
以上的根号3应为根号8

楼主:
请门一下:
    用钳表测出的读数是有功功率还是什么功率?额定功率之和是不是视在功率?

楼主:
各位大哥:
    我是很菜的菜鸟,笑过后帮我一下好不好?
    我很辛苦才找到这个网啊!

楼主:
帮下好吗?

网友A:
钳型表是用来测电流的.你当时乘的电压是220V还是380CV?三相和单相之间有个根号3的关系

网友B:
就是功率因数,不应该有更号,而且应该比额定功率大才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功率因数,不应该有更号,而且应该比额定功率大才对啊?。
对啊,有点迷糊

网友D:
你是三相四线供电的吧,这路是其中的一相吧,如果是就应该跟3,还有*功率因数

网友E:
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