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5):
2个制动电阻接在一个变频器上,串联和并联哪个的制动效果更好呢?
或者说串联和并联哪个消耗的反馈能量更多?
请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下~!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说用串联和并联的方式哪个对变频器的伤害更小~!

网友A:
关键的参数是电阻值和功率.如果功率足够而且电阻一样,当然还要变频器可以承受,当然是并联的制动功率大.

楼主:
谢谢,意思就是说用并联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