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6-12-05):
请问,PLC的CPU能否用台式电脑来替代,其他的输入输出模块以及基板保留,请教高手。

网友A:
呵呵,施耐德的PLC 不就是采用计算机的CPU嘛

网友B:
PLC的CPU模块里CPU可以用计算机的CPU代替,可是用台式电脑代替PLC的CPU模块???没有听说过,哪位高手做过?? 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C:
有没有这方面的祥细资料.我想看看.

楼主:
因为我厂使用一台电脑与PLC通讯,出了故障还要拿笔记本来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