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与方法!

楼主(2006-12-05):
“三星”E5,5.5KW变频器其进线端是这样标的:R  S  T  N  B1/P  B2  U  V  W .说它有误区,也许你不信.但看完下面的,也许你就会信了!
     今天,我们一个新入行的同事,就 “三星”E5,5.5KW变频器,是这样接的线:R  S  T  N接三相电源加零线,   B1/P  B2 接制动电阻, U  V  W接电机输入端.结果上电后"砰"的一声爆了!我的这位新同事,事后的事故报告是这样写的:由于变频器内部存在故障,致使上电后发生变频器内部短路!
    事后我查了一下使用手册,对于R  S  T  N 它是样说的:R  S  T主电路电源,"N"指的是(P N)直流电源!
    看看!看看!我的这位新同事的事故报告,多么的堂而皇之!哎!要是他真的是在推卸责任,那倒还不是很严重!必竟他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让人担心的是,在他看来自己只是在尽心尽责地完成工作…………哎!真想对他说上两句,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各位同行师傅们!我想请问:如果你遇上你的新同事这样做了,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希望听听大家的!谢谢!

网友A:
他肯定没用过变频器,因为没有一家变频器把N接进去

网友B:
“使用变频器前请先仔细阅读说明书”,我的同事也出现过这样的“内部故障”。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公司的问题~!
明明知道他是新手能让他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么?
如果不是一个人去那另外的人搞什么去了~!
我觉得你们公司的领导要检讨一下是怎么安排工作的

楼主:
嘿嘿!4楼的朋友一语就能道破本公司的管理漏洞,非常佩服!哎!这年头该检讨的应该是我们这些下级,作为领导他永远都是对的。虽然我很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却不能让我们的领导检讨,因为我还要养家糊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