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5):
请教接触器线路安装技术

网友A:
1.合理布局 2.定好线的走向 3.及时标号 4.边整形边接线 5.联锁不要太复杂(满足条件的前提下越简单越好)6多练习做线鼻子和多线排例一起弯

网友B:
一楼说的就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