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5):
小弟只弄会怎么发指令,对于收数据毫无头绪。

请那位知道的帮帮忙,例如226的,PORT0

我想知道如何把收到的数据,保存起来,可以看的到就OK,求助

楼主:
顶下,没人帮忙吗

网友A:
关于自由口通讯200的系统手册上有例子的。

楼主:
没有例子吧,是在最后面吗,能告诉我在第几页吗,谢谢!

网友A:
系统手册   附录H     S7-200应用示例 第H11,H12,H13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用串口调试软件与200PLC连接

测试的结果是,例如我发‘00DS’     ,那么串口出来的是0 0 D S

这样不正常吧,是什么现象。

我PLC里面写的就是例如我发VB20开始的

VB20 4
VB21‘00DS’

这样的求助!谢谢!

楼主:
ding 下,有人回答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