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5):
伺服电机可以用交流50HZ的电源试运行吗?

网友A:
可以啊,700W以內都可用220V單相,

楼主:
能否不经过控制器,利用三相自藕调压器调低电压直接进入伺服电机,
另外,如何伺服电机编码器输出信号必须与伺服电机转子位置对应?不懂,请教高手!

网友B:
我不明白三相自藕调压器调低电压是什么,但是电源必须是从控制器走的,你可以把伺服控制器当作一个变频器+PID调节的板子,变频电机不走变频器有意义么?

楼主:
是在修理时空车试运行

网友C:
可以啊,750W以下的都可以用家用的单相220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