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5):
请问:
配电柜的电源能从漏电开关引出来吗?是消防水泵的配电柜。

网友A:
消防泵房的电源不应用漏电开关,它的电源应该要独立,要用双电源.

网友B(2008-12-09):
一般用的都是双电源的

网友C:
应该从电源直接接出,不受断路器控制,只要电源有电,它就必须有电,且需双电源供电。

网友D:
绝对不能接漏电保护器,双电源自动转换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现场实际情况讲一讲
如果现场允许的话,最好按楼上的几位说的做
水泵的配电柜电源你是从哪引来的啊?
你的水泵配电柜的上级设备的断路器不需要用漏电
只需要满足极限短路电流分断就行

网友F:
有这么大的漏电开关吗?呵呵,我没见过,

网友G:
其实不应该经过漏电开关,并且不能够经过开关!

网友H:
消防水泵是双路电源的,2类场合是有柴油机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