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6):
18系统中,自动加工中程序停止运行.停在M30程序段.机床也没有任何报警.
请指教.

网友A:
具体说一下机床类型,和使用通道数,和最后停的时候的上下程序,估计是由于动作匹配问题造成,写详细了替你分析

网友B(2007-09-29):
很正常,你加M1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