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6):
如果不用编程电缆,什么线可以代替连接组态王和西门子S7-200PLC,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自己做这样的线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有485通讯口就可以用两根双绞线通讯,3+8-

楼主:
有485的,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吗,有图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B(2007-01-10):
有一种无源的(串口窃电)的RS-232/485 的转换器,简单实用。

楼主(2007-03-11):
一般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