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6):
我接触的欧洲生产线电路图中,主线路电器的保护接地与隔离变压器二次侧其中的一根线接在一起,还与开关电源负极接在一起,强电弱电的保护接地共用了通一根线,这样做对吗?难道这是西方的独特方法?我问了几个资质较深的仍不能给与解答。盼回复!谢谢您看本留言。

网友A(2016-03-15):
我也遇到过,并联型开关电源输出地是浮地,当浮地与保护地相连后可以防止在开关电源故障后造成的人身伤害。但会对交流文波有影响。而串联型开关电源要注意地是带电的这一点。用了隔离变压器,看来很可能就是串联型开关电源了。串联型开关电源地是有电的,用隔离变压器就是防止人意外触及造成触电。重复接地可以防止印制板烧坏后后级电路全部带电高压击坏后级电子设备。你研究一下串联型开关电源电路图纸就知道奥妙了。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