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6):
我的电脑没有232的串口,只有USB口,我可以用USB转串口的线来连接三菱的PLC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而且还不贵

网友C:
可以买个试试,有的不好使。

网友D:
建议你还是使用RS232接口,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电脑没有这个端口可以装一个吗!简单又实惠!

楼主:
PC卡转RS232的接口卡太贵了!最便都要200多!

网友E:
没那么贵。

网友F:
FX系列连接相对容易些;
A系列用就比较麻烦;

网友G:
我用三菱fx2,买的是SC-09(白色),21元钱。另加,BAFO的USB-串口适配器,使用正常。
http://www.gkong.com/products/pro_content.asp?products_id=44082

网友H:
电脑主板上一般都有232接口 自己接上上就完了

网友I:
自己做一个嘛.

网友J(2007-01-08):
可以我就用的,

网友J:
你用的連接電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