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06):
请问各位师傅:交流电流表不显示了,是不是就2种可能,一是表本身坏了,二是所配的电流互感器坏了呢?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好呢?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说的什么意思?电表不显示啦,你用的是什么表,机械式还是电子的,不显示可能是电子的吧,是什么都不显示还是显示0000呀,如果是什么都不显是表坏啦,如果显示0000或是低限应该是取样有问题呀,要么是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交流电流表不显示了,是不是就2种可能,一是表本身坏了,二是所配的电流互感器坏了呢?
告诉大家型号,类型?否则大家怎样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交流电流表不显示了,是不是就2种可能,一是表本身坏了,二是所配的电流互感器坏了呢?
数显电流表,多是单独供电,即使没有信号输入也有显示。

楼主:
谢谢楼上的4位热心朋友,我买了一块相同的表0-----200A、200/5的换上还不行,现在基本判定是互感器坏了,有时间生产不忙了,在买块同型号的CT换上在试一试。但我不明白三相为什么就B相的CT坏了,CT是很少损坏的呀,请各位好友给我解释不胜感激!!

楼主:
今天换上新的电流互感器,电流表指针还是不显示?请各位帮我在分析分析还有什么原因???

楼主:
各位师傅:问题找到了,是在接线端子处接触不良而导致电流表不显示的,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