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做题目

楼主(2006-12-06):
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或定时器,设计三个电机轮流转,5分钟轮流转,30分钟做完

网友A:
坐板凳.等高手.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或定时器限制数量和触点数吗?

网友C:
题目不够完善吧,朋友!另外这个题应该不难.我这个新手也应该可以搞定!

楼主:
我应聘电工2000块月薪的题目,定时器不限制

网友D:
不知道对不对,时间继电器我接触的很少,它的开点到闭点的动作过程不太清楚了。

网友D:
需要放大看哦

网友D:
需要改动一下,看看现在对不对?

网友E:
转换为普通元件即可

网友F:
如果这时间继电器不限的话那到很容易,不会难。

网友D:
哈哈,昨天我画完后总感觉逻辑不是很对,今天总算看到正确的图了,谢谢了哦

网友E:
Y23闭点 和T10 开点并联部分,可能在实际中产生Y21掉电问题,应该修改一下。

楼主:
不是用PLC控制的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用PLC控制的呀

你用普通元件不就得了?没让你用PLC!,我只是画图方便啊。

楼主:
9楼你是在哪里工作.你的QQ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