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报错

楼主(2006-12-07):
S7 报错为:
A SYNI error occourred in the S712 driver:Bus short circuit or Wrong transmission rate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咋个处理?感谢中。。。。。

楼主:
另外有个.....Synchronization service error.....具体什么记不太清了,是跟上面那个错一个对话框的

网友A:
不明白,
在哪里报错,?
能说明白一点吗?

楼主:
一个监控软件,有s7200程序,用的时候不定时的出现,看它的意思原先以为是PLC受干扰,或线有破损,所以更换pc/ppI线了,做了地线,还是会出现以上报错
Synchronization service error这个是对话框报错名称
A SYNI error occourred in the S712 driver:Bus short circuit or Wrong transmission rate是报错内容,他们是同一个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