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7):
我用CDMA无线网卡上网,在室内信号不好。我想加个室外天线,求教高手应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线连接?(我的网卡没有外接天线接口,连在天线上可以吗?)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懂```不是听人说CDMA的上网卡信号还可以吗`???速度快吗`???

楼主:
快 是相对的,比猫快。

网友B:
呵呵
给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你需要去找专门的天线厂家去定制一个符合你用的那款网卡的天线接口,长度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也别无他法.

网友C(2007-01-08):
你用的是什么本本啊?在别的地方信号好吗?也许是机子的问题啊!我现在用的GPRS信号还可以就是速度慢了点(显示115.2kbps但是实际只有28左右),其实还有本本的配置啊!听他们说CDMA速度相当快,准备换个呢!哈哈!

网友D:
如果确定网络效果不好,可以采用高增益天线。很多国内模块厂家如宏电、中联等好像都有提供的。

网友E:
其实你这样做不划算的,造价高,效果也不佳,你想你加那么大个天线是不是失去了无线网卡的灵活性。

网友F(2007-05-06):
连在天线上可以吗?)
不行吧,天线效率与波长有关,长了也没用。
同轴将天线延伸到室外,也很麻烦

网友G(2007-08-02):
去检查下你的CDMA上网卡所使用的接受模块,再联系相关的模块产商查找下有没有相应的天线。
因为现在的模块基本都是与相应的天线匹配,接收的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买个工业CDMA上网模块,然后笔记本直接通过网口连上去就行了!

网友I(2008-08-05):
和网卡有关,有的网卡快,有的慢。我用的三星X199上网,感觉还可以,有时信号不好的时候速度就慢,与离基站远近也有关。用中兴的315感觉也行,就是来回换卡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