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7):
一个二线制的压力传感器,输出电流是4-20mA的,从它使用说明书所附接线图上看,它需要在电流输出端串接一个250欧姆的电阻,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它必须得接上吗?如果不接这个电阻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是为了把4-20MA信号转换为1-5V信号,如果二次仪表接受的是电压信号就必须接上,如果接受电流信号就不用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把4-20MA信号转换为1-5V信号,如果二次仪表接受的是电压信号就必须接上,如果接受电流信号就不用接了

网友C:
应该是接通讯用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把4-20MA信号转换为1-5V信号,如果二次仪表接受的是电压信号就必须接上,如果接受电流信号就不用接了
基本上仪表都接受电压信号,不用接的仪表都是表内部作了电阻连接!

网友E:
我想就是这样的含义

网友F:
基本上仪表都接受电压信号,不用接的仪表都是表内部作了电阻连接!

网友G:
串接如何取电压,应该是智能表接手操器串入回路电阻,若回路电阻大于250欧姆不必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