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7):
做恒压供水一用一备  只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带PID调节的变频器能否脱离PLC等控制器直接控制

网友A:
有专用的水泵变频器,可以实现加泵,及定时切换!
还有一些继电器输出板,可以通过二次回路实现,价格比较便宜!而且也很可靠!

网友B:
可以的,通过外围电路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恒压供水一用一备  只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带PID调节的变频器能否脱离PLC等控制器直接控制
加泵可以通过频率输出端子控制!
定时可以通过时间控制器实现!
不需要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