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7):
首先看一段来自权威人士的说话:

准确的CPU性能判断标准应该是:CPU性能=IPC(CPU每一时钟周期内所执行的指令多少)×频率(MHz时钟速度),这个公式最初由英特尔提出并被业界广泛认可。

就针对上面这句话,我想提一个疑问,上面说IPC是指每一个时钟周期内所执行的指令的多少 ,学过单片机和计算机原理的人都知道,一个时钟周期怎么可能完成好几个指令呢?一个指令都是由若干个时钟周期才完成的,比如最简单的指令  ADD 30 #20H  都要几个时钟周期呢,要取数据,还要运算等等,
反正是想不明白了,请各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这话怎么理解!再次感谢!

网友A:
在INTER生产PENTIUM芯片(奔腾)采用了两条指令流水线结构,在其芯片内部有两条指令流水线一条是“U”流水线,一条是“V”流水线,每个个流水线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地址生成部件、算术逻辑部件和数据接口缓存部件,所以一个时钟周期一次可以执行两条指令。再P3以后更是形成了超线程结构,一个时钟周期指令执行比以前数量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