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7):
各位大哥  我有一台三菱PLC  型号FXON 60 MR  后加二块扩展FXON 8 ER
最近出现问题 X50和X60输入点指示灯显示正常 ,但内部监控触点不能断开,无反应。
其它各点正常。请问问题在那里?谢谢!

网友A:
拿去 维修一下吧 !

网友B:
可能对应的点已损坏:
3种解决方式:
1、PLC上还有多出的输入点的话换一下就行了;
2、没有的话可以加一个8EX的输入模块;
3、维修或更换;

网友B:
不客气;
三菱相关产品需要咨询的话可与我公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