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7):
要求:1)以三泵生活/消防双恒压无塔供水控制系统为设计对象 2)生活供水时,系统应低恒压值运行,消防供水时高恒压值运行 3)三台泵根据恒压的需要,采取先开先停的原则接入和退出 4)在用水量小时,如果一台水泵连续运行3小时,要切换到下一台,即要有倒泵功能,避免某一台工作时间过长 5)三台泵在启动时要有软启动 6)要有完善的报警功能 7)对泵的操作要有手动控制功能,手动只在应急或检修时临时使用

   我的油箱是:luyanfei88@yahoo.com.cn
   我毕业论文啊,先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有本书上有这个

楼主:
兄弟,是那本书?????

网友B:
既然是毕业设计 自己就好好做了  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的

网友C:
用哪个品牌的PLC,测量压力需要用特殊功能输入模块.恒压和软启动需要变频器,这东西不难搞啊,先自己试一下.

楼主:
用三菱的PLC做,我现在做了一点,但我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各位高手。
因为我对硬件的A/D和D/A不是很熟悉,还有PLC和变频器之间的硬件连接,怎样用PLC来控制变频器?
      比如管网的压力经压力变送器送到PID调节器调节送给变频器电流或电压给定信号,变频器经过电流或电压给定信号的改变来调节水泵的频率,那怎么经过PID调节器的电流或电压给定信号用三菱的PLC来控制变频器和水泵机组的启停?还有水位高低报警怎样用PLC来控制,软件上怎样实现?
     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D:
好好看看三菱特殊模块的手册。

网友E:
好办
变频器PLC连接很简单
不论何种变频器,按照说明书作
一般变频器都有启动\停止\正转\反转等接线,直接用PLC输出点进行编程控制
其余上下线限位报警等,限位开关进PLC输入点编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