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7):
德国倍加福P+F传感器华南办事处,欢迎大家咨询及索取电感、电容、超声波、电磁传感器,光电传感器, 10万以内肪冲的编码器,ASI现场总线等资料,邮箱jzdcn@126.com
QQ271649158
请到以下网址下载资料,多谢!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1/23pf/download.asp

楼主:
电感式传感器可广泛应用于对物体进行非接触式的高精度的位置测量的场合,可覆盖大多数的工业领域
特性:
■动作距离:0.2-100mm
■外壳材料:不锈钢,黄铜镀镍
■极性反转保护
■短路保护
■LED显示在中间或四周
■M8或M12连接器或端子连接
■传感器带PVC,PUR或硅电缆输出
■2线,3线或4线DC,AC,NAMUR和 AS-I技术
特殊系列:
■0mA…20mA模拟量输出
■集成的速度监控达100Hz
■高压型传感器达350bar
■危险区域型传感器
■不锈钢感应面
■衰减系数为1
■防护等级为IP68/IP69K
■防磁防焊型
■铁质金属和非铁质金属选择型
■温度扩展型:-40℃-+250℃

磁式传感器
  P+F公司的磁式传感器有M12外壳用于传统磁式物质检测,以及防护等级IP67,透过25mm不锈钢气缸检测气缸位置的磁式开关。

●位置传感器
  位置传感器主要用于监控电枢或阀门。它是在一个简单外壳下组合有两个传感器,这样安装简单,维护方便。P+F几十年的产品经检验NAMUR型位置传感器可用于危险区域。
位置传感器有安装于"传统盒子"内的,和直接安装于执行器上的两种。用户可以选择端子连接,连接器连接和电缆连接方式。阀门可通过传感器直接控制。
光电传感器可用来进行非接触测量,定位,分类和计数不同的物体,广泛用于汽车,机械制造,物流控制,印刷包装及门控行业。Visolux提供有齐全的光电产品系列用于此类场合
特性
■颜色或对比度识别传感器
--用于检测颜色或对比度的微小差别
■带背景抑制的光电传感器
--用于精确检测物体
■玻璃和塑料光纤
--用于空间小或特殊环境温度场合
■激光型
--用于检测微小物体
■塑料或金属外壳产品
■用于恶劣环境

超声波传感器可用于灰尘,雾或蒸汽会影响电感或光电传感器的场合,进行非接触式的位置和距离测量的理想产品
  在不考虑颜色或形状的情况下,不同材料的物体可以通过毫米的精度被检测出。传感器采用超出人声波很多的工作频率。
  通过传感器和物体间声波的传送时间就可计算出距离或位置。
  由于超声波传感器的稳定性和精确性,可广泛用于木材,家具工业,建筑材料,农业设备和液位控制场合。

旋转型编码器可用于检测物体的旋转速率、速度,加速度和位置。

  旋转编码器可用于机械制造,生产流水线,物流控制和包装工业。
  用户可从我们所提供的旋转编码器产品中选择适合不同场合的产品。除了用于普通场合的产品外,我们还提供防爆型,本安型和总线接口型(AS-Interface, Profibus, SSI,Interbus, CAN, DeviceNet)编码器。

增量型编码器
  通过轴的旋转产生一系列的脉冲信号。运动速度由一定时间内所产生的脉冲信号决定。脉冲信号输出可与计数器或PLC的输入模块相连,起到测量的目的。
AS-INTERFACE是一个传感器-执行器-接口的技术,用于自动化控制层的最底层,用简单经济的方式将二进制的执行器和传感器连接起来,与PLC,IPC或上层现场总线(Profibus, Interbus, DeviceNet, CAN, Modbus, Modbus+,CC-Link, Ethernet)相连。
P+F公司作为AS-I国际协会的最初成员,致力于AS-I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提供有完美的现场方案和完整的产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