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LD和AND-LD是什么指令啊

楼主(2006-12-07):
大哥帮忙啊

网友A:
or-ld是装载一个“或”指令吧,and-ld是装载一个“与”指令吧

网友B:
我和2楼的意见一样,OR应该"或",AND是"与"

网友C:
先用"ld " ;接着or ,and 吧!!!

网友D(2007-01-30):
1
AND LD是逻辑块的串联联结
OR LD是逻辑块的并联联结
OMRON指令中有详细介绍

网友E(2007-05-13):
原来世上还有比我更....的.